关于vt6307

楼主(2011-11-27):
请问威盛芯片组的专用芯片vt6307和复位有关系吗 我现在有块939的主板有复位但是不跑码  其余的都换过或者都正常 现在就剩这个芯片没搞了 请大侠指点下

网友:
vt6307是1394 控制芯片一般没什么关系。

网友:
威盛芯片组的专用芯片vt6307一般是和开机和其它电路有关系的,他一般都起着控制作用的,建议你更换一个好的vt6307的芯片看看,我以前也换过类似这些控制芯片或是干脆没有就直接加焊一般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
控制1394口的,怀疑它就拆了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