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775啊,大家对于现在的775都怎么切入的???

楼主(2011-11-27):
今天修了几块775的板,都没有搞好,从无供电修到有供电,什么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却还是死在不跑代码。。。。刷BIOS。。。杀桥。。还是一样。。。。烦烦烦烦烦烦。。。不知道各位大虾们是怎么修775的板。。。个人感觉AM2的还好一点。。。现修剩的都是775的。。。。大家说说你们的思路。。。。

网友A:
搞个带灯测试座看下U座,有没有虚的。

网友B:
什么都正常,不跑码是最难修的,这种情况下,一般是刷BIOS或换BIOS芯片,再不行我就放弃了

网友C:
775的不容易坏 am2的容易坏尤其是c61

网友D:
各种电压都正常,有没有复位。有复位再刷BIOS,如果刷BIOS不行的话。我一般就不修了。

网友E:
这种情况要用示波器量一下信号波波,特别是CPU读BIOS的帧信号.

网友:
775的比AM2的要好修

网友:
CPU基座坏了也会有影响的,今天见了这么一台机

网友:
有时钟就要刷BIOS的了,BIOS也会引起没有复位的、

网友F:
哎,不知道饼哥他们是不是每台都能修起来,哈哈!

网友G:
有时候要看运气了,啥都正常不跑码,很痛苦的,不一定怎么了,特别是半死不活的些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个带灯测试座看下U座,有没有虚的。

座子已经给我加焊一遍了。。。故障依旧

网友H:
你测的是哪的复位?
PCI槽上有复位不一定CPU上也有复位
有时信号是发出了但却没有到达目的地
还有没见你打下LCP总线上的波波
楼主仔细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都正常,不跑码是最难修的,这种情况下,一般是刷BIOS或换BIOS芯片,再不行我就放弃了

今天就刷BIOS刷好了一块但不是775的。。是754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775的不容易坏 am2的容易坏尤其是c61

是啊。。所以修AM2的就好修一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种电压都正常,有没有复位。有复位再刷BIOS,如果刷BIOS不行的话。我一般就不修了。

没办法。。。。为了那一口饭。。。唉。。现在做维修真是担卖白粉的心赚卖白菜的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要用示波器量一下信号波波,特别是CPU读BIOS的帧信号.

已经在考虑入手一个波波了。。。可惜没那么多钱。。。而且也不知道是数字好还是模拟好。。哥们,能否给点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时候要看运气了,啥都正常不跑码,很痛苦的,不一定怎么了,特别是半死不活的些芯片

对。。。最怕那些半死不活的芯片了。。。。说他不行他又能用。。。说他能用他老不稳定。。。。唉。。。。烦啊。。修着这些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测的是哪的复位?
PCI槽上有复位不一定CPU上也有复位
有时信号是发出了但却没有到达目的地

就是没波波。。。。对啊。。我一般都是测PCI的。。。。不知道哥们一般的维修思路是怎样的。。。对台式机真的没折。。象一般的电压都正常的话。。我都不知道路从何下手了。。。。唉。。。看来也得入手一个波波了。。。看了高手们都用到波波修机的。。。但自己不会用。。。不知道兄弟你不。。。能否给些资料306759422@qq.com谢谢了

网友:
看你这么一说
我想你都没上CPU假负载测一下各个测试点的参数
还有各总线的情况

网友I:
记不清是什么时间的事了,有一回没有加显卡,嘿嘿 就是不跑码。
你这个是不是这样可以参考一下试试。

网友:
上测了。。但好奇怪。。。上假负载竟然测不到U的核心供电。。。上真U才能测到。。。所以这板上假负载根本都测不到东西。。我也在为这个郁闷中。。。。

网友:
引用 网友I:
记不清是什么时间的事了,有一回没有加显卡,嘿嘿 就是不跑码。
你这个是不是这样可以参考一下试试。

是加北桥吧。。哥们。。。。很正常加北桥好。。

网友J:
有条件的可以测一下CPU的复位正不正常,如果复位正常的话那就要查一下DMI,FSB,LPC总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哎,不知道饼哥他们是不是每台都能修起来,哈哈!

严重同意,学会20%的技术可以修好80%的机器,花20%的时间也可以修好80%的机器,那80%的技术和80%的时间就浪费在。。。哈哈,大家都懂的!

网友:
我这也有个775板子,各电压正常,复位不跑码。。现在还放那仍着呢

网友:
这种故障却实难搞!

网友:
我感觉AM的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条件的可以测一下CPU的复位正不正常,如果复位正常的话那就要查一下DMI,FSB,LPC总线了

DMI  FSB LPC在哪测的。。怎么测的。。。哥,能否说一下。。。

网友:
如果时钟复位都有了,好象是查这些,我听别人说的,自己没有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