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SO 17寸液晶指示灯不亮,不开机

楼主(2011-11-27):
NESO 17寸液晶。指示灯不亮。不开机
故障现象:不能开机。开关不起作用。指示灯不亮。拔掉屏线。可以开机。说明

屏存在短路。用通用板检测屏,也是一样。加电后不开机。灯不亮。屏上电压拉

低,F1本应该5V。故障时为0.35V左右。用断开次极的方法。都快断完了还是不

能解决。最后二极管档量到C102时为075,正反都为075。怀疑有问题。拆下来

量反到全通。短路。真是难呀。修好后测量屏供电F1处实际电压为:4.88V。屏

型号为:AUO M170EGO1部分芯片型号标志
F1=5V. U4=auo au-003 0533T016 4K005
U11=AS15-F 0536AG B5705056
C102坏,轻微短路。拆下来量完全短路。

网友:
很有耐心 高手

网友:
谁有宏基V193W 屏为LTM190M2-L31的MCU程序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搞一大堆,高手真是多啊

网友:
屏面板故障一般都能修好,主要看有没有耐心,和充足的时间去研究。去年收网吧十几台飞利浦19寸液晶,都为屏面板故障。经过一个多礼拜的研究。最终修好了七八个。故障一样,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