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手 可以修U盘的 150元 求里面的资料

楼主(2011-11-27):
有没有高手 可以修U盘的 150元 求里面的资料 在我们这里没人会修 说是芯片了 保存的那个 有高手的 M给我 留言一下 谢谢
芯片

网友:
这个可以修的

网友:
不一定能修好的。

网友:
我一般是这样的,找一个一模一样的盘,把你坏的盘的Flash吹下来换到好的里面,可以把数据读出来!

网友:
什么是FLASH

网友:
就是缓存芯片了。

网友:
绝大数情况是能修的,只要flash芯片没有坏,换一个相同型号的U盘换一下就ok~

网友:
对哦, 换个同型号主控板试试,淘宝去看看有没有那样的主控板,回家换主控板一般就可以用了

网友:
谢谢大家 不过那U盘好几年的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网友:
只要闪存颗粒没坏,相同主控(品牌型号相同最好)的板子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买个相同型号的,把那个保存数据的芯片焊上去试试

网友:
只要FLAsh 没坏一切都好办,楼主收费低了,一般数据恢复都在200以上啊,何况现这种要下FLASH 装到另一个U盘上,

网友:
U盘看样子比较简单

网友:
看看优盘 量产, 百度搜索 一下 优盘量产, 就知道了。

网友:
上淘宝找找,也许有。

网友:
来自: 北京海淀
嗯,找个同样主控的U盘板子应该就可以能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