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1SE 料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1-11-27):
       老板找来一块F81SE料板说修修看能不能修好。接到板子目视EC,BIOS动过,EC焊盘掉一个脚。其他地方没有发现异常。
     上电没有3,5V TPS51020 发烫,但是有线性5V,并且通过线性5V转换的3V也有。证明EC有短路,因为EC的供电就是通过线性5V转变而来的。取掉EC后TPS51020依旧发烫,这个3VBIOS也有用到,取了BIOS TPS51020温度恢复正常。换新的EC BIOS (有这料板所以很快换好了)。换好后有待机3V,无5V, ASUS的设计有的板子是开机之后才有5V的,TPS51020 9,10 EN3 EN5 没有连到一起,证明5V是触发后才有的。触发后南桥发热的厉害估计南桥也挂了。将TPS51020 9,10脚短路(这里证明是有问题的,由于F81SE没有电路图,我下的点位图也不对)5V也没有。换5V MOS管 没有反应。由于事情多就把板子丢一边去了。

      回到前天没事做了又找来这块板子。在店里电脑里面搜索竟然发现了这个点位图,下回来后直接看5V的开启信号来源,SUSB 南桥正常工作之后才会有的。找到南桥3V供电发现短路,(上次测得时候好像没有短路的,也记得不太清了,因为每次修这样的问题我都会把3V,5V 给后面的供电全部断开防止影响) 上BGA取南桥,再测阻值已经正常。

      取了南桥之后再把3,5V开启信号接到一起,把5V 开启信号SUSB 断点断开。待机还是没有5V。把原来断开的后级供电的断点接上,连3V都没有了,TPS51020直接冒烟。太奇怪了。 换51020也纠结了一把,零件盒里面找出来的竟然是个坏的。从一堆板子里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换上之后还没有。晕了。把两个双MOS管换掉后3.5V正常产生。

       后面的就是把南桥装上去。我修供电之前没有装南桥的。

       修的时候没有拍照,点位也没有截图了。大家不要扔砖。时间紧迫,呵呵。因为修这板子当中还修了个M200 加几个电容。

        这里要感谢AWAYS 的经典文章,大部分及其取了南桥S3 S4会拉高。

灰常的厉害,这么多故障解决太费耐心了。赞一个!

网友:
感觉51020很脆弱

网友(点评):
确实,一堆料板几十片都是被取了51020的。

网友:
楼主多放点照片把。谢谢呀

网友(点评):
修机太忙了,手上当时也没有相机。争取点时间把点位图截取下来。

网友:
写的不够详细 还有些没看懂  最好截个图 是换的哪两个mos管呢

网友(点评):
3.5V供电的双MOS管。估计板子原来是进过水的。

网友:
我现在修什么都可以,就是电路一上手就头疼,没有思路,请教要怎么办维修思路才有呢

网友:
思路还是蛮好的

网友:
思路 关键在时序

网友:
对,修本子时序搞不清楚,就不敢摸!

网友:
经典文章的链接发个看看哦

网友:
思路 关键还是思路问题啊

网友:
不错的案例,下次再写这种案例放上图片的话给你精华

网友(2012-09-18):
呵呵,有时候修板子那电压死活不出,测哪里都正常。是有点那个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