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键盘数据针对地阻值1400什么原因?

楼主(2011-11-27):
请教一下主板上PS2键盘数据针对地阻值1400什么原因?5V供电正常,测时钟脚对地600正常,鼠标数据时钟针对地600也正常,上拉电阻排正常,数据脚那个电容也换过,到IO也是通的,4个电感也是通的。接USB键盘可以用,但是PS2接口的键盘不行。
主板

网友:
应该是IO芯片坏了吧

网友:
I\O换下看看撒!

网友:
io空焊了,换一个IO应该能行的

网友:
上面几楼说得我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