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一直闪,无思路,求助

楼主(2011-11-27):
联想915的板,能正常开机,待机正常,触发后诊断卡一直在闪,ATX电源接口那里12V 5V电压都在跳变,请教高手们改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大部分是IO的問題...

网友:
更换一下电源试试!

网友:
电源先换看看,电压还跳不?
是哪路跳?  跳多少?  最好能测到电流!!!

网友:
诊断卡一直在闪一般是桥供电不稳定造成,更换桥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或者场管.

网友:
有微短路的地方

网友:
先换一个新的电源看看,不行的话就测主板上的各路电压,看哪路不正常就修哪里

网友:
到底怎么解决啊,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以前在INTEL 845E的主板上碰到过是内存供电有问题。你这种应该也是哪个地方的供电有问题吧。看看CPU供电的各MOS管的对地阻值,各桥供电,内存供电,USB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