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QPL-AM跑3C

楼主(2011-11-27):
P5QPL-AM这款主板开机跑码到3C就不跑了,有开机画面,按TAB键LOG画面可以消失,检查到内存那里就不走了,无法进入BIOS,BIOS已经刷写过,故障依旧,求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
可能桥虚焊了

网友:
我也有两块。。还没修好呢。。我的是不跑代码。。妈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桥也加了。。现就差没刷BIOS了。。

网友:
不知你的内存供电有没有,有可能是桥的问题,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请问搞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