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原理与维修

楼主(2011-11-27):
液晶:又称LCD,是利用液状晶体在电压的作用下发光成像的原理。组成屏幕的液状晶体有三种:红、绿、蓝,叫做三基色,它们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通过电压来刺激这些液状晶体,就可以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不同比例的搭配可以呈现出千变万化的色彩。因此,精确到“点”的液晶电视比“逐行扫描”的普通电视又高出了一个层次。高清晰、高亮度、宽视角、影像逼真、画质细腻而富立体感是液晶电视带给观者的第一印象;而轻薄、省电、无闪烁、无辐射亦是液晶电视傲视传统CRT彩电之处;同时,液晶电视的接口也极为丰富,可接驳电脑、DVD等音视频设备,现在一些厂家还将读取Flash卡的功能整合进了液晶电视,这也让液晶电视具备了更多的数码味道。使用的是和笔记本电脑及台式电脑平板显示器相同的显示技术。其生动的画面是由一个造价不菲的特殊玻璃嵌板以及上面的晶体管生成的。不过这种电视价格昂贵,特别是超过40英寸的大尺寸液晶电视。一些液晶电视在从侧面观看时,画面也不是十分清楚。目前国内市场上的液晶电视主要以15-32吋为主,也有42吋的超大液晶电视销售。
1.显示器整机无电
这是一个应该说是非常简单的故障,一般的液晶显示器分机内电源和机外电源两种,机外的常见一些。
不论那种电源,它的结构比crt显示器的电源简单多了,易损的一般是一些小元件,象保险管、输入电感、开关管、稳压二极管等。比较少见的故障是由主板MCU引起的电源不启动,这部分其实原理也比较简单,就是通过键控板到MCU,再通过cpu输出一个控制信号驱动电源变换集成电路工作。
2.显示屏亮一下就不亮了,但是电源指示灯常亮
这种问题一般是高压异常造成的,是保护电路动作了,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液晶屏上是有显示的,看的方法是“斜”。检修的要点是对比修理法。因为,现在的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板的设计一般都是对称的设计,而两边都坏的可能基本上没有。一般老机容易出问题的是升压变压器和灯管,新机的保护电路和工艺问题比较的多。
3.屏幕亮线或者是暗线.
这种问题,一般是液晶屏的故障。亮线故障一般是连接液晶屏本体的排线出了问题暗线一般是屏的本体有漏电,以上两种问题基本上没有维修价值的,因为一块屏的价格太高了。但是却不会影响寿命的哦
4.花屏或者是白屏.
这种问题一般是屏的驱动电压出了问题,如果是屏的驱动电路在主板,那么应该是主板的故障,如果屏的驱动电路在液晶屏上,一般情况下屏就应该换了,维修的风险很大的。
5.偏色故障.
一般可以进入维修调整模式进行调整。
6.其它相对少见的故障干扰.
在不同的工作模式下,液晶显示器有可能出现一些干扰,大部分是正常现象,有少数是电路上带来的。因为,液晶显示器的特殊生产工艺,造成了只有在标准的工作模式下检测到的问题才能够算是故障。
怎样保护液显:
1.避免屏幕内部烧坏
记住,CRT显示器能够因为长期工作而烧坏,对于LCD也如此。所以一定要记住,如果在不用的时候,一定要关闭显示器,或者降低显示器的显示亮度,否则时间长了,就会导致内部烧坏或者老化。这种损坏一旦发生就是永久性的,无法挽回。所以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另外,如果长时间地连续显示一种固定的内容,就有可能导致某些LCD像素过热,进而造成内部烧坏。
为了避免这种内部烧坏,在不使用的时候可采取下列措施:
A:没事的时候请关掉显示器;
B:经常以不同的时间间隔改变屏幕上的显示内容(例如运行屏幕保护程序);C:将显示屏的亮度减小到比较暗的水平;
D:显示一种全白的屏幕内容。

网友:
看似很简单  修起来 却不是这个样子

网友(点评):
没错,电路比较复杂。条件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