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引起 CPU供电的怪异现象???

楼主(2011-11-27):
问题点一、东芝L202,二修的。拆掉NEC电容换上330电容后,开机到滚动条就OVER了,检测发现上管烧了。一番检查发现C213自举升压电容掉了。

问题点二、补上C213后,机器烤机一天,第二天测机发现没有CPU供电。一翻折腾之后,发现加热ADP3208,就能正常,但第二天再开又不出CPU供电。后来干脆把3208换掉,测机几天很稳定。

问题点三、交客户用了一个月左右,又出现问题点二。现在怀疑是哪个电容不稳定或者是一修换错了。各位一起分析分析哪个电容是罪魁祸首。

网友:
故障状态时量cPU供电条件

网友:
j是自然坏了吧

网友A:
我觉得自举升压 二极管 电容  还有你加上的330电容嫌疑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自举升压 二极管 电容  还有你加上的330电容嫌疑最大

这几项都排除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加上去两个就可以了

不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自然损坏

网友:
看看楼主有没有找出问题所在,记得回个话,是修好后回.这种机子爱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