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插在电脑上第一次好用 拔下来再插就不好用了什么原因

楼主(2011-11-27):
摄像头插在电脑上第一次好用  拔下来再插就不好用了什么原因 而且需要重现开机才能用 但是开机了 插上拔下还是一样的完蛋 郁闷 求高手说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既然第一次插上好用,而且重新开机也好用,干嘛要拔下来呢。。。。?、不解 这东西一直插着不就完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建议你还是先把系统重新安装一下,看是不是软件问题,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可能是主板南桥的问题了,修起来比较麻烦的

网友A:
主板U供电不足,也可换个摄像头看看。

网友B:
估计系统问题多一点,要不先把摄像头放在别的机器上试一下

网友:
我重新装了一个系统 就好了几天  但是主板确实也没问题 是不是我硬盘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系统问题多一点,要不先把摄像头放在别的机器上试一下

恩 谢谢了  我感觉也是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U供电不足,也可换个摄像头看看。

谢谢建议了!主板没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多数是软件引起的,可以重装个系统试下

网友:
这样的问题,首先用别的好摄像头,接在自己电脑上试,如果还没问题,说明是哪个摄像头质量不行,换一个。如果有问题,就安装系统再试,如果没问题,说明是系统有问题了,如果还有问题,说明是主板USB接口供电不良,当然也可能是南桥有问题了,这个就要换前面试下,如果前面和后面的USB口都不行,只能说明是南桥不良了,修吧。。。。。。。。。。。

网友C:
是不是优化的时候把既插既用的功能给关掉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优化的时候把既插既用的功能给关掉了啊

我这么早不到啊!!在哪里即插即用

网友:
这种情况我以前也遇到过,安装了一下系统就好了,不过也不排除是摄象头的问题

网友:
以前测试过是系统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这么早不到啊!!在哪里即插即用

Plug and Play  在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 ,里面找到这个服务项,并必启动这个服务项才能够达到插上去就能识别的目的,你先看看是不是这个停用了,再下别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Plug and Play  在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 ,里面找到这个服务项,并必启动这个服务项才能够达到插上去 ...

好的  3k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