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子怎么不会短路呢?求高手解释

楼主(2011-11-28):
今天师傅修好一个本子,给我来装。三下5除2,搞定试机,*脏话*按开机没反应,一脸无故的看向师傅,师傅一拆,开机排线和主板接口接不牢,让我飞线,10来根线,就这样接好,开机搞定。我就不明白为什么10来根黄铜线(没包皮)怎么会不短路呢?正宗小白,求高人指点

网友(点评):
那个叫漆包线,外层是绝缘的。

网友:
对,外边绝缘

网友:
应该都是漆包线吧?

网友:
漆包线,生产的时候外面浸了一层绝缘漆。和电动机里面的铜线是一个原理。漆包线是绕组线的一个主要品种,由导体和绝缘层两部组成,裸线经退火软化后,再经过多次涂漆,烘焙而成。

网友:
四楼说的对极了

网友:
我问过我师傅了,他说就是一根根的细铜丝。

网友:
不是漆包线,,,,有知道的高手吗

网友:
用热熔胶 点少一点把它们分开

网友:
专业用来飞线的,外面是绝缘漆。

网友:
这种专门用来飞线的不会短路呢

网友:
就是漆包线,不过这样修理不保险吧。

网友A:
  你师傅不想跟你多说。。。。   肯定是漆包线。。。

网友B:
楼主,你不会用万用表吗?量一下就知道会不会短路了。

网友:
漆包线和铜线的色差不多,但是肯定是漆包线

网友:
线外面肯定有绝缘漆,要不 肯定会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不会用万用表吗?量一下就知道会不会短路了。

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师傅不想跟你多说。。。。   肯定是漆包线。。。

我想也是的,但是不像漆包线呀

网友:
和耳机里面喇叭线圈的细线一样,线径小的漆包线,绝缘的。

网友:
那线肯定绝缘 啊 用万用表测就 知道了  一般维修用的飞线都绝缘 除了近距离用铜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