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11-28):
今天接到一台dell 1420 上电到0.35左右就掉电。客户要求明天要,只好先研究下咯。
支走客户后开始拆机,起初以为是没有CPU供电。拆完后测各大电感对地值,正常。上电测试电压,也都正常。CPU供电已经出来了有1.2V。这个有点没思路了。认真想想,掉电一般都是后级有短路或者是有哪一个电压没起来导致的。这机器掉电后3V5V还有,证明不是短路导致的。那么就是后面的RUN,SUS电压没起来或者是EC南桥等没发出PG信号等。先从简单的查起,下了电路图,一个个测RUN,SUS的电压。当测到+3.3VSUS这个电压时发现电压偏低,只有1.6V。测PQ39的G极,有15V,测对地值,有270左右正常。换掉PQ39,上电,电流一路跳变上去,外接显示器。DELL的LOGO出来了。报价。此机修复完成。

修好了,才报价呀。

网友:
不错啊·!!!~这么快又收到钱了啊!!~~

网友:
呵呵,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A:
是高手但是我看不懂  问下楼主+3.3VSUS是什么电压啊?  是待机3.3转换过来的吗?

网友:
楼主是高手,分析得很好,佩服,又学到一招

网友:
遇到过D620   也是+3SUS 管坏的

网友:
技术不错哦。。学习学习了

网友:
"待机3V5V都有,这说明SUS和RUN电压不正常,"这句话上\是多么的经典啊,楼主我不佩服你都不行了,真想跟着你混了..

网友:
维修就是要有耐心,楼主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LZ的思路很好。没有思路,真是无从下手啊

网友:
我对掉电还是十分挠头啊

网友:
思路清晰,动手速度,佩服

网友:
看了半天没有看懂,PR154电阻为什么接地?你们修机器蛮简单的,我怎么就这么难呀?那位大哥谁给我主板信号翻译,看不懂SUS和RUN什么意思

网友:
只要弄懂了上电时序!接下来分析电路就好说了

网友:
很简洁    给观众一个正确的引导

网友:
厉害 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高手但是我看不懂  问下楼主+3.3VSUS是什么电压啊?  是待机3.3转换过来的吗?

经验啊以后的借鉴

网友:
厉害,思路清晰

网友:
看来掉电还是的细心

网友:
经验啊以后的借鉴

网友:
跟谁学的思路呀,培训学的吗?

网友:
触发后掉电快吗?是用示波器抓的 ?模拟的还是数字的 ?》

网友:
前些天修了个G460电流上到0.5A掉电,也是按照类似的思路查,最后发现G极电压低,断线了

网友:
楼主分析很有思路

网友:
我的1420 c412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