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修好的显卡好像怕热

楼主(2011-11-28):
一片影驰7600GS 256M显卡电源IC坏了换上同型号IC上机测试十来分钟就黑屏。拿出来半个小时左右装上又正常亮机,手摸卡上的苡片温度正常。求教给点思路是哪出问题

网友(点评):
有示波器嗎? 量下電感前的電壓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要么是你的芯片不是一样的,要么是你没焊好。

网友:
GPU 确认下是不是ok的

网友:
降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