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ACER 4736ZG,无公共电压

楼主(2011-11-28):
手头一台ACER 4736ZG,电压过PQ9,PQ10过不去了,挑起PQ10的控制脚,就能正常工作。因为客户未带电池,不清楚就这样的话能不能正常使用。
PQ9与PQ10都换了没有效果
充电管理芯片BQ24751A也换试过没有效果。。。
现在请师傅们指点下,感觉该测的都正常,就不知哪儿出了问题。。。小弟感激感激涕零!

现在补上BQ24751测的电压
电源输入19.0
28PIN(PVCC) 18.48V
4PIN(ACDRV) 18.48V
5PIN(ACDET)  2.53V
6PIN(ACSET)  1.95V
7PIN(ACOP)      0V
8PIN(OVPSET) 2.53V
10PIN(VREF)  3.29V
11PIN(VDAC)  3.29V
12PIN(VADJ)  0.37V
13PIN(ACGOOD)   0V

给老师们参考下!

现在检测的情况是每次插电瞬间PQ10有导通电压,B+的电容保存一点点电量,拨了再插后B+的电压又高了些,拨插次数多了之后,PQ10的控制极降到16V左右,PQ10导通,B+一直有电压了。但可能是导通电流小,无法正常触发。。一触发就掉电。。。把PQ10的D极S极直连是能正常开机的。

网友:
G极好像不能空的呀?是不是不在PWM电路中的就可以呀。。应该是不可以正常使用的呀?

网友:
换一个PQ10试一下

网友:
PQ10已换过,另外,现在我把PQ9控制脚也挑空测试了下,发现PQ9没有控制电压也导通。。。看来PU5第4脚的控制信号应该是低电平才对。。。。

网友:
pq9本来就有电压过来的好不好

网友:
这两管G极根本就没控制电压 Q9导通是因为内置了个二极管 检查ACDET  相关信号吧   或者后极有短路

网友:
PQ9导通时应为他内部的二极管才导通的,而PQ10里面的二极管是反向的就不能够到通,你还是要看控制信号的,这是一个P行的管子,跟换PU5看一下

网友:
那就说明PQ10可能坏了

网友:
这两个场效应管好像有一个是P沟道的

网友(点评):
两个管是同型号的,一个正装,一个倒装

网友:
应该是低电位才导通的。IC换了吗

网友:
奇怪的的事啊。。。快速拨插几次电后,PQ10控制脚电压就被拉低到12.5V左右,PQ10导通了。。但这时开机电流上不去0.1左右就掉电了。再次用导线把PQ10的D、S脚连起来,就能正常开机看到LOGO了。。。

网友(点评):
看到logo的时候,电流是否偏高?有没掉电?

网友:
13PIN(ACGOOD)   0V看看,这个电压怎么能为0V呢?很明显是有保护在工作.

对,就查这里。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一个一摸一样的故障,修了两天就没修好,最后放弃了

网友:
PQ9,PQ10是低电平导通,现在控制脚是高电平肯定有问题

网友:
pq9被击穿,倒至pq10 g及为高电平

网友(点评):
PQ9内置的二极管自动导通,PQ10的G极电压靠IC的4脚拉低导通。

网友:
很明显4脚高电平了就不正常了、、、P沟道的管子底电平导通、、

网友:
G极是控制的,不可以空的

网友:
两个管子的控制极,电容电阻 换个 试试

网友:
场馆的G极貌似是不可以悬空的吧,会直接击穿的

网友:
PQ9和PQ10是P沟道的管子,G极正常应该为低电平才可以导通,PU5的4脚应该是低电平。现在是高电平那么就要查PU5了。一种情况是PU5损坏误动作,还有可能是检测电路故障像ACDET,还有就是后级可能有短路导致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