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S开机无显示 显卡是独立一块板的显卡G84-600-A2

楼主(2011-11-28):
笔记本开机电流正常    能听到开机LOGO的声音    就是不显示  换过了屏还是没有反应  麻烦大侠知道下  QQ478061040

网友(点评):
楼主如果不是搞维修建议不要再自己动手了,把问题搞大了损失的也是自己。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你那8400的显卡版很贵的   我这有一套A8S的原装版  ATI的显卡板没修过很稳定的  300给你  要不?

网友:
说错了630的显卡

网友:
这机器把显卡板拿掉也可以听到开机LOGO声音的 换个显卡试一下

网友:
显卡的供电你测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那个显卡板。还有个Z99的机器也是一样的毛病

网友:
显卡问题哦,简单判断,用热风枪对着显卡吹十秒左右,开机看看是十秒情况

是的,如果显了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手头有显卡板换个一试便知~··还不怎么还做那个显卡

网友:
显卡板加焊吧,显卡故障

网友:
G84  基本显卡问题   外接试一下

网友:
不是屏,就是显卡而且 你还是8400的,这玩意虚汗的多啦去啦

网友:
显卡我焊过了   没有效果   手头也没有这样的显卡板   客户说是用着突然死机  然后重启就不行了

网友:
北桥也会空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  不过ASUS的机子也不排除其它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是用什么CPU的呀?前阵子修一个是北桥虚焊的,CPU是AMD.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NV的肯定是INTER的,还是显卡的问题,建义换成ATI M72

网友:
先干显卡~~北桥的几率没显卡大

网友:
显卡是通病

网友A:
测外显  正常的话 测高压工作条件  你的故障要么显卡孔 要么高压控制或供电低

网友:
显卡问题,楼主什么都不测,机器都不拆直接问是什么问题。我真佩服。

网友:
显卡问题,也有可能是显卡槽有问题。

网友:
显卡啊。不行就换个显卡芯片试试啊。或者有现成的显卡板就换个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外显  正常的话 测高压工作条件  你的故障要么显卡孔 要么高压控制或供电低

高压条件满足  我还试过改高压    显卡焊过还是没用

网友B:
奇迹出现了 我把显卡用热风枪吹了15秒左右   直接干上去  亮了   我请问下接下来我还要在加焊下显卡吗  还是说直接就这样用呢?  各位指导下

网友:
用不了多久  最好BAG

网友:
明摆着的显卡问题,还用问

网友:
确定显卡ok就加焊北桥 不过呀要小心 北桥没显卡抗焊

网友:
把显卡摘下来重新铺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奇迹出现了 我把显卡用热风枪吹了15秒左右   直接干上去  亮了   我请问下接下来我还要在加焊下显卡吗  还是 ...

显卡没做好   你这样用要不了几天就要返工的   上返修台 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没做好   你这样用要不了几天就要返工的   上返修台 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焊好了   助焊剂加的有点多  想让他充分的溶解

网友:
ASUS的机器,特别是带显卡板的,不上显卡也能听到LOGO的声音的啦。

网友:
不做下,北桥 试下吗?

网友(2019-09-17):
独立显卡无显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786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