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1A的机器出现灰,红,绿,蓝屏

楼主(2011-11-28):
一台K41A的独显机器,电流到了1.4A,屏幕先是灰屏,再接着红屏,绿屏,蓝屏当然不出图像,这是怎么回事?开始以为是显卡,加焊重植都是一样的结果,后来进了个新的显卡板还是一样,查屏信号29脚0.7V,27脚1.3V,21脚1.05V,19脚1.2V,别的都正常,还有一个,显卡上好像少一个电压,但从显卡插槽上除了空的其他所有的电压都能测到。下一步怎么查?
忘了说了,LVDS阻值正常,外接不显

补充内容 (2011-12-3 16:28):
就是屏线的事,谢谢各位

网友:
换个屏线试下

网友:
能测到的电压要正常才行啊

网友:
台式机的显示器,屏线没插好也会出现你这故障RGB .你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之前遇到过,,,我的是显卡问题

网友:
清华同方的机器  有几款板子要断线

网友:
键盘能用不     外显正常不

网友:
屏,屏线,都换掉试一下,再不行换显存。

网友:
如果是屏线问题那怎么外接不显呢

网友:
换个屏线看看

网友:
还是先换屏线试试吧······

网友:
换了屏线后好了,但就是不明白不插屏线外接怎么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