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VGA线就掉电的故障

楼主(2011-11-28):
今天接了两台联想19寸的液晶显示器,客户说开机正常显示了联想的图标的,但是接上VGA线就掉电了,我测试了一下真是这个问题,拆机检查,电源板和高压部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开机显示正常的,直接去检查驱动板的VGA头周围,发现有两个6脚的芯片,于是就打他们的对地阻值,发现有个有三个脚接地了,我觉得故障找到了,就是这个6脚的芯片短路导致的,于是就把那个坏的取了,开机接信号测试一切正常,报价不管我的事。

网友:
如果你再进一步理出那短路的元件,在VGA通路中是什么线、什么作用,就真正体现出修理这个机器的价值了!

网友:
先检查一下有没有短路的 不行把驱动板刷个程序试一下

网友:
楼主最好把损坏的芯片型号报出来,以明确它的作用,这样才能确定是去掉还是更换。

网友:
不行把驱动板刷个程序试
一下

网友:
LZ的运气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点评的太好了。提醒了我,不要为了维修而维修,感谢你

网友:
LZ机器拿走了呀  不然可以看下芯片  解析下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