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加电不亮

楼主(2011-11-28):
昭阳K41A加电不亮,电流跑到1.73就是不亮,是显卡吗?
本本是独立显卡!
各位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
要看跳变是什么样的才能够判断啊

网友A:
你简单看下电流,一点跳变到1.7的话,基本是显卡问题了,之前,你排除下cpu 内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简单看下电流,一点跳变到1.7的话,基本是显卡问题了,之前,你排除下cpu 内存的问题。

哦,谢谢啦!

网友:
学习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551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跳变是显卡呀?

跳两次不过就是显卡了

网友:
什么是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