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贴新手们交流下``老鸟们指点下``别扔砖块` 多多指点

楼主(2011-11-28):
机子型号是方正R620G   故障现象为开机不显外接显示``老鸟们一猜就是显卡问题``对不错``就是它。。。
但如何而确定是他了``只想知道个原因``师傅先不说是显卡问题``说你量屏线吧``
  新手我自己理解这图纸的意思是``之前没怎么接触不知道信号的意思``还希望大虾们提点下`那有说错的地方`:
  1脚VIN  主供电``经测量19V     2   脚是EC  ITE8512发过来的开启信号。  4脚 是显卡(AU5图纸中是)过来的开启信号`    5脚3。3V        9脚10脚3。3V  测量时没有``(后面修好时,为开启电脑后才有的)
不明白处有``6  8脚是什么?信号````师傅说了声开关信号``(当时声音小``不知道我记错没)找图纸也是进AU5。
                    25    26脚LCDSW?信号是什么意思?  LCD的开启信号?
  继续上面的:9脚无电压``查图纸
VGA-LCD-ON(这是VGA开启信号?)经过R280到Q34的G极  Q34为N沟道MOS管导通``Q34D极输了个低电平加到Q31 的Q31为P沟道MOS管`使之Q31导通,从而得到VCC3-LCD经电杆得到+3.3v-LCD。

查VGA-LCD-ON信号`进入AU5
第4脚BL-ON(屏接口CN11开启信号吗?)BL-ON经过一个二极管进入AU5
   判断显卡虚焊:加焊后显示`` (想知道原因,求大侠们指点下我错误的地方,希望和我一样的新手们能共同交流,QQ24830802共同进步)第一次``哎``蛮多信号不懂``

网友:
找不到编辑的地方咯``第二张和第一张``弄反咯``麻烦大侠们加点分``好下栽资料看呀``

网友:
你都有师傅教了还用上论坛来发贴,不知道我等自学成废柴之人有多羡慕妒嫉恨呢?

网友:
师傅不可能都教你的``扔了句量屏接口``啥也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