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se 奇怪问题

楼主(2011-11-28):
华硕m2n68-am se 奇怪问题、今早客户拿来一台机器、他对我说这台机器开启后运行一切正常,就是正常关机后,再次开机就没反应,必须把电源线拔了才起作用,起初以为是电源不好换了还是依旧,请问各位大虾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最好发表解决思路谢谢。
华硕

网友:
期待高手回答(*^__^*) 嘻嘻

网友:
清下CMOS,不行就要检查相关电路了。

网友:
看看电池有没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