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2r2是什么电阻啊

楼主(2011-11-28):
电阻2r2是什么电阻啊!阻值是0欧。主板上标是R336

网友:
2.2R的精密电阻

网友:
就是2.2欧的电阻

网友:
低阻值电阻的表示方法

网友:
在主板上一般都是保险用,,,

网友(点评):
所有电阻都有阻值,,,,,想真的O值,,,,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用就是保险吗、那为什么有阻值?

麻烦解答下、谢谢。

网友:
保险电阻是可以有阻值的,2R2中的R代表小数点,就是2.2欧。你说是0欧,不是你量错了,就是标错了。。。。。。

网友:
是限流 + 保險吧??

网友(2013-04-24):
请问用保险丝代替可以不

网友:
2R2,就是2.2
一般用于保险或电流检测

网友:
不是电感吧!!

网友:
2.2Ω电阻,正解,可以看看电阻标示文档,百度就可以

网友:
精密电阻.主板中常看到

网友(2013-07-26):
同意9楼,保险+限流

网友:
9楼的已经说清楚了。如果要量到这些精密的电阻需要用好的万用表才可以精准的量出数值。一般电流检测就是在这个电阻的两端上采样的数值差。

网友:
一般用在限流上比较多,2.2的贴片电阻

网友:
2.2欧姆的电阻,楼主仔细用欧姆档测下

网友:
应急可以用保险丝代,但不能太大.

网友:
原来是精密电阻的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