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7267(945gcm5)检测卡跑到75就关机

楼主(2011-11-28):
V星 ms-7267(945gcm5)主板,检测卡跑到75, 显示器指示灯刚刚变绿,主板就关机,在点击开关,又跑75,请求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点评):
测量开机针的电压,看看是不是偏低

网友:
北桥问题   加焊北桥

网友:
你把硬盘下了试一下

网友:
75表示储存设备检测错误,最小话系统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一片这样的板子,楼上说可能是硬盘的问题,但我根本就没有接任何东西也是一样的

网友:
PSON的电压有没有被一接拉低。

网友(点评):
恩正如我想的,,再查查供电有没有过高,或低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主板,是开机电路的问题,你跑一下线路就知道了,当时我也花了30多分钟才搞定的,

网友:
刷BIOS,换I/O 不行就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