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一例 联想Y460漏电维修

楼主(2011-11-28):
Y460上电有待机,不稳定,不触发。电流在在0.01 0.02 0.01 不停跳变

拆机后,测3V 5V 无电压,测19V保护隔离MOS管,电压在19V 18.5 19V 这样跳变 测另外一边,电压19V无跳变。
更换MOS之后,123  5678脚都是19V 。 3V 5V出来了 上屏开亮机。

总结

这个我没下图纸。19V从适配器过来,一般是经过2个MOS管,
由一个芯片控制导通,切换适配器供电和电池供电以及带一些保护隔离措施。
测第二个MOS管脚,123脚19V说明适配器供电正常,4脚19V说明控制级电压也正常,后即为19V18.5V这样的跳变,说明后级漏电或者是MOS管坏,我是这么认为的,先简后难,先换MOS管,一换就OK了 哦也~

网友:
  还没遇见过...公共MOS管有问题这样跳的

网友:
这样修本就是快,几百块到手了吧

网友:
写的简单,也没配图

网友:
有个图就好了 没拆过机器的能跟直接的看到哪里的毛病 呵呵 饿新手

网友:
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
楼主想过到底是怎么引起,那个地方的电压有跳变的呢,很神奇啊,以前听他们说过,自己还没遇到过额

网友:
有个图就更精彩了

网友:
小故障导致大问题

网友:
应该是点火回路里的场效应管吧。

网友:
我对不触发 一点也不懂 羡慕楼主 羡慕高手啊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呢~?

网友:
  我们一般直接连过去

网友(点评):
我比较同意,我一般也是S级直接飞到D级,然后在用电流表测试,那个也很简单,也很快···

网友:
直接连过去不安全吧。 楼主也是运气好, 不是后继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情况还是很少的,被楼主赚到了

网友:
详细些点,我们都分享下经验

网友:
在详细点,我们好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网友:
这个我没下图纸。19V从适配器过来,一般是经过2个MOS管,
由一个芯片控制导通,切换适配器供电和电池供电以及带一些保护隔离措施。
测第二个MOS管脚,123脚19V说明适配器供电正常,4脚19V说明控制级电压也正常,后即为19V18.5V这样的跳变,说明后级漏电或者是MOS管坏,我是这么认为的,先简后难,先换MOS管,一换就OK了 哦也~

网友:
看得人很爽,有这等事,那么一后看到这种电流的我都去换MOS管?

网友:
楼主说的是MOS管漏电吗  哈哈

网友:
这机器修的轻松,几百块到手了

网友:
有图就更好

网友:
不错么啊  呵呵 换做我 我就会忽略这个mos管器件不良

网友:
不止到是什么漏电了

网友:
MOS管性能不良,或者后级有问题,这种是很简单,不过一下搞定运气不错

网友:
如果有个图就好了

网友:
我平时修到这样的问题也是直接连过去

网友:
看的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