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61闪屏的问题

楼主(2011-11-28):
外接正常 内屏闪屏 换过高压条 屏线 屏也换了还是闪。显卡是nvidia140M 灌胶的 不敢轻易动。有哪位师傅修过这个本本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怎么个闪法啊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修修板吧!

网友:
最好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你看下屏背面的序列号,的尾数是不是什么X31,如果有,那就是屏的问题,昨天搞了一台神舟的也是这样师傅跟我说是通病来的,只能换屏解决

网友:
IBM的一般是主板给屏供电的问题比较多,屏什么你都换了,说明不是,显卡先不着急动,先查查电路吧。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换一张液晶屏试试。

网友:
隔几秒屏就闪一下 屏一黑接着恢复正常。是信号 还是 屏供电有问题?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