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灯管输出口有电压么?量了下打火灯。

楼主(2011-11-28):
显示器灯管输出口有电压么?量了下焊点发现打火灯管。亮度也一闪一闪的。

网友:
接口有电的,注意了

网友:
燈管有12V電壓

网友(点评):
晕。12V是高压板的供电好不!

网友:
显示器灯管输出口有电压么?
======================
显示器灯管输出口?指的是电源板或者是高压板输出接口吗?
电压 是有的.高电压.低电流.估计一般的万用表都量不了.还要小心烧万用表.启动瞬间超过KV.灯管亮后.电压在700V左右..

网友:
为什么叫高压那肯定有的哈哈 你可以用手漠漠就知道有没有了

网友:
这个一直没敢量过,我知道那边电压很高啊

网友:
肯定有电压了,有时拿的时候不小心,手指被烧出一个小

网友:
当然有电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