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和GBM南桥可以代换么

楼主(2011-11-28):
请问一下 我有一块主板南桥坏了 型号事GB,手头上没有这个南桥,用GBM的可以带么。

网友:
这个不可以代换,一个是移动平台的一个是台式机的最后那个M的意思是mobile

网友:
一个是台机的,一个是本本的。

网友:
不可以代换的,一个台式的另一个是笔记本的

网友:
DBM 代换过db的 OK

网友:
DB为台式 DBM为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 。 看来只能去买个南桥了

gb桥我有很多,需要吗。

网友:
肯定不行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