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稳压二极管 耐压一样 能互换吗

楼主(2011-11-28):
这些稳压二极管 耐压一样 能互换吗

网友:
不是可以,,,

网友:
要看电流啊

网友:
稳压值一样才是主要的,耐压一般都差不多

网友:
能详细说明

网友:
k看稳压侄的大小来代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样看电流   电流有大小吗

查元件的参数,就有它的额定电流了,然后根据负载求它的功率

网友:
有数据的,不能随便代换的

网友:
必须看稳压值、稳压电流值,耐压值可以看下。

网友:
必须看稳压值,至于耐压都差不多。你可以从别的板,同样的电路上面拆下来使用,一般都是OK的,如果你有图纸,那更好。

网友:
必须看型号换,稳压值要一样的

网友:
第1,2种, 如果稳压值一样, 可以换的,  应该都是0.5W的。后面2种不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