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920G外接有显示很正常,屏无显,也没有背光

楼主(2011-11-28):
一台ACER 4920G来时外接有显示很正常,屏无显,也没有背光。测屏和屏线是好的,ATI的显卡也换了一全新的,还是和原来一样。现在想刷一个显卡的BOIS,请问你们谁有的,传一个给我,谢谢。

网友:
只有料板了

网友A:
楼主这个有没有查一下显卡LVDS模块呀,还有就是屏线接口什么的,都有可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有没有查一下显卡LVDS模块呀,还有就是屏线接口什么的,都有可能呀

屏的8个信号直接从显卡过来的啊,这8个信号没有输出,屏线接口没有问题

网友A:
机器因为插了屏通过I2C总线认到屏,这时候才回从LVDS输出,主要查这个I2C总线

网友:
看看有没有检查到屏

网友:
上次修一个HPM2000的机子也是这种情况,外接正常。内屏有北光,不显示,换屏不行,换855GM显了。认为OK了,但装机后还是一样的,后来无意中碰到屏线,才发现是屏线接触不好,折开发现是有一组线中黑线断了,接上OK了,给你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因为插了屏通过I2C总线认到屏,这时候才回从LVDS输出,主要查这个I2C总线

请问你I2C总线是哪个芯片控制的?

网友:
是不是屏坏了,别修了半天,找个屏来试试看

网友:
应该先加焊一下显卡,看看行不行,这种情况有可能不是显卡引起的。

网友:
这个不是什么芯片控制的,你上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