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IO有空脚吗?

楼主(2011-11-28):
一不小心把主板上的IO焊盘弄掉了,旁边没有发现线路,不知道是不是空脚。。。求助
主板
求助

网友:
当然有空脚啊,同样的IO在这款机器上是空脚,但用在另一款机器上就不是空脚了,所以你还是找个图纸看看引脚是不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