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显示器经点维修

楼主(2011-11-28):
   今天一早同行拿来一台三星的显示器说不通电。叫店里朋友拆开。拆完发现有两个电容泡了。找来两个一样的换上,通电以为好了。
       哎以为这机子都会有这样的通病也。三星这种型号都会坏这两个1000UF,25V的电容。换后还是一样。就开始查看电路,量来量去发现这两个二极管不正常,有一个通的。一个能有阻值,二极管有阻值是正常,换一个大小一样的,电压就OK了,但是开关能正常开关,但是还黑,我晕,这电源这么多的故障,修好这那还有故障,高压部分有问题了,也没有同型号的变压器,只有加高压条了。
    拿来高压条飞三根线,12V,控制,地。开机亮了。OK。没想到以为显示器电源还会有这么多的故障,搞了我40分钟修好。        写得不明白的地方请原谅

网友:
哎  三星943的变压器遍地都有的卖,改了的还是没有
原装的好啊

网友:
从淘 宝网找即可,卖这种变压器比较多。

网友:
哈哈那线圈就9块边地都有来花22元那不亏了;一个不算多那量大就傻了。

网友:
故障还真是多啊  汗

网友:
2011-11-28 14:01:49 从淘 宝网找即可,卖这种
变压器比较多。—

网友:
换个高压包就好了,三星的电源板高压部分的电容鼓包很容易引起高压包损坏,换了电容没好的话就得换高压包!这个应该是通病的,三星高压包很多地方都有的卖的,当地要是没有上淘宝买,多买几个吧,备用,很多三星机器都是这个故障!

网友:
我还不是知道有没现货,别人不等

网友:
三星变压器容易坏

网友:
变压器一换就OK .以前修这个也走过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