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X/66FBL没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1-11-28):
才接的一个小日本来修的机器,进不了系统,到系统画面就掉电,换了块硬盘装XP,装到一半死机,GHOST不能用。又装WIN7,文件都复制不了,我又以为是光驱问题,换了个光驱还是不行。判断可能是南桥问题,没敢直接干,主板拆下来看CPU后面有个NEC大电容,又考虑会不会是NEC的问题,所以现在想上来问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补充内容 (2011-12-2 14:48):
已经解决了,还是那个NEC大电容的问题,补了6个330的小电容就好了。

网友:
恩,你可以不装硬盘和光驱试用优盘看能不能进PE.如果可以,在装一个光驱,别装硬盘再试一下,如果用光驱可以进PE ,也不掉电,那就是3V和5V的电路输出的功率不足,可以用示波器看下3V5v的输出电压有没有文波,有的话换滤波电容。

网友:
东芝的NEC的大电容最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