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N78-cm不跑码

楼主(2011-11-28):
此版现在桥供电不足,只有0.8V,管的D极3.3V,S极出来0.8,G极只有1.2V多,是由7120控制,现在管和7120都更换了还是不行,1脚12V,4脚5v,5脚12V,6脚0.6v,感觉7120已经工作了,但为什么出来的是1.2V呢,肯定是出来的电压不对,高手给指点下吧

网友:
有芯片这个图纸吗?发过来帮你分析

网友:
这是个PWM芯片,你继续测量芯片的工作条件,芯片控制两个MOS管的,上下管都要检查

网友:
桥1.2V供电对地阻值多少啊,没对地吧,正常的用二极管档在8个值以上

网友:
不一定,8200芯片的只有3,4欧而已

网友:
同意3楼意见!

网友:
感觉是桥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