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15b 安装显卡驱动掉电,AMD芯片组的

楼主(2011-11-28):
HP6515b 安装显卡驱动掉电,AMD芯片组的,集成显卡的,北桥加焊过了,求解决方法,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北桥坏了,系统换过好几个了,都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北桥旁边有黄色滤波电容 换掉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CPU容易挂,而且CPU挂了还时好时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