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一体板被风枪吹鼓起了了

楼主(2011-11-28):
最近这2个电源一体板。。在换上面的ic的时候。。用风枪吹。。一不小心就鼓个包出来。。应该是铜皮和里面的板子分离了。。。为什么呢。。是风枪的温度调高了。还是风力大了。。虽然不影响使用。但非常的难看。 。希望知道的给点建议。。。谢谢各位了。。祝各位生意兴隆

网友:
可能温度太高.或者吹的时候太集中.拆之前用烙铁焊一下.过一下锡..原锡一般是高温锡.

网友:
是啊。。谢谢。。。最近才出现这样的情况。。。搞的挺郁闷的

网友:
呵呵 最好还是先加下锡在吹 我也遇到过这事是DELL的板子 当时郁闷死了

网友:
电源板上的IC不要用风枪吹,很容易把PCB吹坏!最好是用烙铁采用堆焊的方法拆触IC

网友:
这个要看PCB,有的不行,有的行,不行的PCB最好用烙铁

网友(点评):
同意你的看法! 拆焊时,一定要控制好温度,不要用修主板的习惯去拆焊,要根据单层或双面板以及有铅还是无铅这个实际情况去修,一般没什么问题。

网友:
像这种液晶电源板要注意,他不想主板那种PCB,这种很容易鼓得,尤其是那种质量差的

网友:
不要急于把东西拆下来。先用焊油涂一遍降低熔点,把风换口颈大点的 温度不要可以调过与高在周边预热一下不要过于集中在一个点上。

网友:
我也和你一样,不小心就鼓起来了,后来我就一直用烙铁了

网友:
吹的有点过急了,,,

网友:
能温度太高.或者吹的时候太集中

网友:
电源板上应该用不到 风枪吧!!  换高压的 IC 可以搞2把烙铁去搞  这样才保险一点啊

网友:
还是用电烙铁吧,也挺好拆的

网友:
应该是用热风枪好吹!

网友:
普通电路板,多数不耐高温,不能用风枪吹 , 一吹就鼓了 。 一把烙铁,搞掂。

网友:
温度不要可以调过与高在周边预热一下不要过于集中在一个点上。

网友:
還好板子没吹壞

网友:
我也有几次把板子吹鼓了,后来都用烙铁

网友:
温度太高了 均匀受热会好一点 一般情况下 我是用烙铁直接焊接

网友:
电源一体板我也容易吹坏,我现在都是用烙铁吹的,用吹风吹就要调很大的风,但是边上的零件就容易吹跑,看自己的风枪技术了。

网友:
温度低点就好了。不过吹的时候要有点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