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开机进入桌面重启

楼主(2011-11-28):
今天接个客户的联想y450的机器  开机进桌面最多10分钟来回的重启,内存都换过了还是问题依旧,请求思路。

网友:
散热、显卡、逐个排查呗...

网友:
你这问题不像是修电脑的,倒像是客户直接在提问。首先你得排除软件问题,再是散热!硬件

网友:
楼主是新的再不能新的新手了。换个内存就来问。先软(系统)后硬(内存---硬盘----主板供电----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