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寸显示器

楼主(2011-11-28):
开机开始正常1分钟左右有雪花点   过一会多起来 然后桌面就变成一块黑色的拉下来  接着就花了 花了后四周的往里面扩散黑色的

网友:
屏电路有问题,我之前遇到过类似的

网友:
更换屏线试过 了吗?
可以先换一条试下

网友:
联想的显示器,先换一下屏线试试吧

网友:
驱动板,0屏线,屏都有可能性撒

网友:
屏可能性很大哦

网友:
驱动板 和高压板那块有问题。

网友:
我用一套驱动板  高压条 改装测试过了屏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如果是屏线的话   那它开始是正常的  过一会才会花   我想会不会是驱动板的主芯片温度升高然后导致的花屏黑屏呢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屏线的话   那它开始是正常的  过一会才会花   我想会不会是驱动板的主芯片温度升高然后导致的花屏 ...

这是屏线接触不好。联想的我遇到好多台都这样了。要想彻底解决就换屏线。有时候把屏线清洁了重新插一下就好了

网友:
谢谢了  我试了没有用

网友:
换屏线  或者换驱动板试

网友:
联想貌似有好几款机子是屏线的通病,换了就好,不知道楼主遇到的是不是其中一个。

网友:
联想的就是这样 线   驱动板

网友:
应该是屏线

网友:
换屏线试试  我前几天有一台也是联想的也是这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