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LC-TM3711开关稳压电源维修三例

楼主(2011-11-28):
一.三无,灯亮(指示灯黄橙色).测电源板CN2输出1脚5V正常,
2脚控制3.1V正常,3脚无12V,7.8脚无24V,
查Q14的发射极VCC1无电压输出,经查Q14三极管已击穿,
ZD8.15V稳压二极管击穿,R7.22欧电阻开路,
全部换新后一切正常。
二.三无,灯不亮.经查保险丝已开路,
Q3.Q4场效应管(11N60)都已击穿短路,
D11.D12都已炸裂开路,全部换新后一切正常。

我自己的维修经历:
三无,指示灯亮 (开机黄色)。客户说在坏的时候有“啪”的一声就没有图声了。
拆机测量电源板CN2一脚输出5V正常,
二脚3.1        V正常,三脚12V没有,七八脚24V没有。
查Q14(C2328A)发射极VCC1无电压输出,
经查:R7开路,更换后R7发烫,说明后面电路短路,
经仔细检查大电容C1旁边有大火的痕迹,并将C1拆下发现到Q4中间脚的线路板
已烧断,Q4(C2328A)肯定损坏,ZD1稳压15V二极管短路,更换后15V电源有了,
但是12V  24V还是没有。考虑到此15V是给TDA16888供电的,它肯定也挂了,
便更换之,一切正常!  交还客户OK成功。

康佳KLC-TM4211-TM3211 KLC-TM3711 电源电路图 .pdf

图纸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