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7thg 能跟哪个型号代换?

楼主(2011-11-28):
      没有W83627THG这个IO   有诶有可以代换的   在线等

网友:
网卡只能用相同的型号代换!带A的不可以!

网友:
有带A的,你自己先试一下,不行再回个贴。给大家一个结果。

网友:
下个PDF文件对对引脚吧~

网友:
W83627THG只能用W83627THF代换,其它绝对不能代换。

网友:
上面有个帅哥好像把网卡说成IO了

网友(2012-01-09):
w83627thg-a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