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5k1t费劲维修一例

楼主(2011-11-28):
前天同行送来一二修索尼PCG-5K1T笔记本
笔记本到手后同行说是VGA接口处烧了
接到机子后看到VGA接口处烧的一塌糊涂

清洗完后对照点位图发现是红绿蓝的电感和电阻烧掉
清洗完后,打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发现显卡供电电感对地短路
将电感一脚翘起发现,供电部分没有短路,是连接显卡芯片的一端短路
连上电感上电,待机电流0.04A
测量待机3V,5V正常,开关针上的3V也有
但是点开关后没反映
直奔IO型号是WPL8763L用手感觉了一下有点小热
也没再测量直接找了一个换上
在插上电源待机下来了0.01芯片也不再热了
点开关上电,电流跑到0.5左右掉电,掉电后还能开机,判断为缺少电压,
当用表打电压的时候发现CPU主供电一直没有
就想着是个好解决的问题
围着CPU供电芯片搞呗
测量主供电5V都有
开启电压SHDN电压没有发下SHDN脚是IO发出的VRON信号过来开启这个脚位

测量IO第27脚没有电压
以为是换的IO有问题呢
就把IO又拖了一遍,再次测量还是没有电压
没法只好往前再找找看看是哪个电压没出来了
内存1.8出来了,北桥的1.5出来了1.25也出来了就是1.05的U供电没出来
本来想直接再换个IO,但是觉得有点浪费时间,于是打了一下IO的对地值,也是正常的

没法找吧
上图中提示到了是VRON必须是在PGOOD出来以后才出来的
所以查了一下HWPG信号,有新的发现,没电压
它的电压是PGOOD和VR-PWGOOD经过一个与门电路产生
查U28一脚没电压,二脚电压为0.4左右
按理说这两个信号外接VCC3V电压应该是3V的高电平才对
查VCC3V电压发现在R419和R420连接VCC3V的一端都有电压,就是连接信号的一段没电压
用万用表的蜂鸣档打电阻到芯片的脚位是发现竟然断路
没法飞线吧
飞线过后再点开机,只见测量HWPG信号出来了VRON信号也出来了
测量CPU供电电压1.05V
上真U和内存
电流跑到1.0左右掉下来
想起来显卡芯片挂了
换上显卡芯片OK
到此此机器修复

虽然写的简单
但是在实际维修的时候很难的
刚开始的时候我走进了一个误区,测量CPU供电没有,就光想着是CPU供电芯片本身的事了
就没想VRON,当测量到VRON没有的时候我又走进了换的IO有问题的误区了
呵呵
总之修好了就好
没事的时候还是得好好的研究研究时序,好好的总结一下各信号的产生条件和先后顺序啊
本人文采不好,希望各位给指出不正确的地方
谢谢

很详细

网友:
楼主,你说的PWGOOD是哪里的PWGOOD出来后,才有的VRON. VRON是EC开启的吧?

网友:
在倒数第三张图上你可以看到提示,也就是那个绿色的字体
我是根据图纸中提示才找到的
VRON信号是EC发出的是开启CPU供电的一个信号

网友:
顶一个~写的不错~

网友:
刚才看过了,现在回过头来再顶楼主一次!很好的帖子,楼主我就是很多时候看图不太懂,不然我修得还是不错的.

网友:
板子是广达代工的

网友:
有点难度系数啊

网友:
装sone的是广达代工的嘛?

网友:
图纸上的是广达的标志
算了给大家发个图纸吧

网友:
很有具有代表意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