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ERAGEM CN-J520C 保健温控器图纸或者实物电路图

楼主(2011-11-28):
求CERAGEM  CN-J520C 图纸或者实物电路图

哪位大神有的,请给一个我,感谢不尽!

网友:
找个温控电路图看看不就行了 这种 温控电路不需要很精确的电阻。有个大概就OK

网友(点评):
只能这样了

网友:
100欧,换的时候要功率找差不多大的哦,不能也会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