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送修 不触发 仁宝 LA-4761P

楼主(2011-11-28):
       昨天接到同行拿来的一块板 仁宝 LA-4761P  的 拿来一看,开机芯片 3v 5v(供电芯片 电感 电容) 都动过  看来同行也花了不少心思啊! 该动的都动了。  就差没刷BIOS 了。
   拿到手上仔细看了下发现IO  连锡了 从新托了遍 。把电感阻值都量了下,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通电量公共点正常

在测  3V 5V 芯片   6脚正常   1脚2V  也正常  14脚 EN1  5V也正常  27脚 EN2 2V 也正常 、测得24 17 脚只有5V  换PC69 PC70故障依旧

   思考了下  难道是场馆的问题  随便在料板上拆了一对场馆换上   通电 有待机了 触发 上电正常 搞定
  典型的场馆性能不良导致

网友:
嘿嘿,就差一步啊,看来什么都得试试

网友:
你的同行技術實在是.....

网友:
楼主一开始有3-5V么

网友:
送修的算不上你的同行了,这种问题都搞不定。而且这问题也没什么借鉴的价值……

网友:
看来第一个接收的不行啊!  还有连锡    LZ判断问题还是很准确的!  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我还徘徊在笔记本维修的门外!

网友:
上家就差那么一点点,看来还是楼主的经验多呀!!!!!

网友:
不错哦!!!~~楼主很快就搞定了啊!!~~

网友:
上家就差那么一点点/...........

网友:
一块儿很容易让人走弯路的板。你的上家差不多被这板折磨了。

网友:
高手啊   修的不错  判断故障也很准确啊

网友:
待机没有3 5V啊  秋雨 很久没看见你发贴了呀。

秋雨 ?>>>??????????????????????

网友(2012-01-03):
是什么机型的板啊,以后可以借用一下

网友(2012-09-18):
?哎,你那同行是不是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