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提示格式化

楼主(2011-11-28):
2G 的爱国者U盘插入电脑提示格式化,以为是分区表坏了,于是先用几款软件扫,结果什么也扫不到,于是用WINHEX打开,发现64M的扇区全部为00,以为是主控坏了,换了主控问题依旧,求高手指教!
要数据!

补充内容 (2011-11-29 13:14):
把好的闪存放在坏的U盘上可以读,把坏的闪存放在好的U盘上故障依旧

网友:
修复一下

网友: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刷固件就好了

网友A:
量产、低格处理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产、低格处理试试看。

我要的是数据啊

网友B:
就不应该动u盘,直接用一个数据恢复软件把数据恢复出来即可。

网友C:
这种情况是U盘的控制程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不应该动u盘,直接用一个数据恢复软件把数据恢复出来即可。

能恢复的话,我就不会动U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是U盘的控制程序坏了!

那要如何恢复数据呢?

网友(点评):
pc3000-flash xly-flash

网友:
叫别人帮忙解决问题,还要分?一点诚意都没有。

网友:
用WINHEX试下,

网友:
谢谢。已经试了,识别出来都是错的。

网友D:
是DBR坏了,用WINHEX可修好,你把好的DBR复制到坏的就可以,如果不识,到百度可以找到如何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DBR坏了,用WINHEX可修好,你把好的DBR复制到坏的就可以,如果不识,到百度可以找到如何修复

晕了!兄弟你没看我的镜像文件吧

网友:
只有用 效率源的 FLASH工具或者PC3000 FOR FLASH 工具试试了。

网友:
估计没有希望恢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