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电路图看不懂的一些地方?

楼主(2011-11-28):
(图片)

网友:
楼主忘了P沟道的MOS管DS之间还有个二极管呢。

网友(点评):
完全正解

网友:
这图有点怪

网友:
你那里看不懂啊 你不说我怎么讲

网友:
LZ的PQ9不可能导通的   因为那里的B级无任何电压  更不能说为:低电平的。      再者如果你说导通,那样就会形成G、S之间的短路了    电流不会经过PR37   自然也就不会分压。
  另外建议楼主查下PQ37这个P沟道的场管    不要一些简单的问题都过来问   有时候要自己动手查的   实在不行可以附图再问的   “楼主忘了P沟道的MOS管DS之间还有个二极管呢 ”你看了就会理会这句话了

网友:
哦。。我算是明白了。谢谢大家。。可是我在基地学习这个MOS管的时候。老师说中间的二极管是不用管的呀。误导了呀?再说这个图里面也没有画出那种三只脚的MOS管中的二极管呀。是不是所以的类似隔离保护的第一个管子中间都是这样子的呀?

网友:
不过也可以看外围啊!

网友:
不懂就要问  版主学习精神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