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复印机

楼主(2011-11-28):
前段时间东芝166复印机缺粉灯常亮,也没管它,过了几天复印件有几行字印的非常不清楚,心想肯定是碳粉不往显影仓里漏了,就把粉盒里的粉都倒在了显影仓里。结果有几行字不清楚的问题解决了。又出新问题了,复印件的字整体比原来黑了很多。请教高手,哪的问题?还有就是缺粉灯一直亮是哪的问题?

网友:
先对机器进行清洁处理再说吧。

网友:
用无水酒精处理硒鼓等。

网友:
换个粉看哈了

网友:
清洁一下鼓。。。

网友:
大致上有这么几种可能:
1.粉盒没粉了;
2.粉盒计数芯片有问题;
3.分和内部机械问题;
4.机器跟进粉相关机械故障。

网友:
有时候粉盒出粉口的塑料片(前提当然是封条已经拽下来了)没打开也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