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风扇错误

楼主(2011-11-28):
有一个IBMT40本,报FAN ERROR,然后掉电,换风扇也是这样。谁有维修经验分享下。
维修经验

网友:
你找供电嘛,这款机子的风扇保险容易坏
深芯电脑
清理一下风扇,加上润滑剂(除锈剂)

网友:
还是要看电路图的,不然不好说呀

网友:
你看看风扇插口有一个保险,看看坏了没有

网友:
找H8芯片将FAN引脚直接把它短接到地,或将其外部所连接开关管D,S极直接短接

网友:
风扇旁边(也可以说是PCB板边)有个标F的保险电阻爱坏和风扇旁边的一个小三支脚的管子爱坏,你换了这两个之后风扇报错应该消失了,我碰到的风扇报错修好后都伴随着其它问题~郁闷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正不知怎么处理呢

网友:
看风扇转不 不转就是供电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