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9vb4不亮

楼主(2011-11-28):
客户送来个长城19vb4我通电一看。指示灯一闪一闪。闪得不是很快。我后来拆机看了下。发现好像问题出在屏电路上。因为插上屏线问题就出现了。不插屏线指示灯正常。也可以按开关。这是什么原因呀。有谁见过这问题没有。指点下呀。

网友:
看一下屏的供电,不行的话拉一个5V给屏供电看看

网友:
好的。试一下/

网友:
我直接接个5V过去问题还是一样呀。
    不会是我没接对地方吧。

网友:
你换套通用板子测下屏,有可能不是屏的原因,驱动板程序也能引起这个故障,你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问题是出在驱动板。是三极管Q5坏了。三极管上面标的是WA8A我没有这种。后来找了个大小一样的上上去。输出的只有3.3V了。 接信号画面只出来一半。还跟下雪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