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A8S显卡板代换问题

楼主(2011-11-28):
接修一台华硕A8S本子,显卡板显卡芯片是G86-703-A2   手上有M64-M的显卡板 不知道能否通过刷BIOS代换,代换过的说声,谢谢!

网友:
没试过,试过DELL 9400的ATI卡显卡板代换英伟达显卡板,刷BIOS就行

网友:
手上还有一片9300的显卡板  ATI如果不能代换的话 有朋友们能提供个匹配的9300显卡板的主板BIOS

网友:
没试过,但刷BOIS应该可以

网友:
可以的 NV的 换ATL,进系统之前键盘用不了,进系统后可以了,不用刷BIOS

网友:
换了好几片ATI 都点不亮  能听到ASUS开机声 就是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