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754 主板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1-11-28):
一片昂达754平台的主板,开机自动断电,查得12V CPU供电短路。
仔细测试后,三组供电第二组一个上管坏,一个4.5V小电容短路。
更换上管以及电容后上假负载 核心电压1.55V ..复位0.16V 。其他电压正常

上CPU测得供电只有1.1V 。 CPU没有发热,CPU供电IC有微热。
因此更换CPU供电IC 。。
但故障依旧,诊断卡上指示灯显示复位正常。
现在没有头绪,怀疑是否北桥坏。但没有条件更换
所以请教下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下下定论

补充内容 (2011-11-29 22:39):
现在留意到上CPU的话有时是1.1V. 有时却只有0.96V左右! 看来还是供电问题对不对 ?
但是我已经换了上管,滤波电容,电源IC. 上假负载每次都有1.55V . 上CPU测试的时候内存电压是正常的,北桥1.22V

网友:
查复位条件

网友A:
现在CPU供电多少 有些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要输出电压  只是电压不对 仔细查查

网友:
我也有块昂达754 N61G供电复位时钟都正常,就是不跑码。同求思路。

网友:
上个带灯测试座看看先!

网友:
刷过BIOS了吗

网友:
修过N61G,你先看北桥电压和滤波,这板儿还有就是桥爱虚焊,压桥试试也可以,轻点儿,裸芯,易碎。

网友:
这样的板子就是思路少,换桥还没价值

网友:
复位电压低啊,不行的话刷BIOS呗!

网友:
我这边电信问题,断网了,压桥是没戏了
不过现在又发现有时候CPU供电才0.9V左右啊,不到1V,有时候有1.1V

上假负载总是能有1.55V..  奇怪了,会不会不关桥的问题 ??但是电源IC我换过2次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CPU供电多少 有些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要输出电压  只是电压不对 仔细查查

我换过2次电源IC 哦,那个IC事 6566的

网友:
压桥 一般北桥问题

网友:
呵呵,电压时有时无啊?那个应该桥的可能性很大的!楼主考虑一下啊BG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