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坏

楼主(2011-11-28):
一联想l-a410m主板,能开机诊断卡跑到0b停,南桥发热,是哪里的问题?求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以前遇到过华硕的板子南桥烫的厉害  ,寻到  南桥周边   和显卡插槽的附近    有个管短路了,管换后南桥就不烫了,主板也能点亮,希望能帮到你,只限参考

网友:
南桥烫是南桥供电电路出现损坏坏件或供电不良问题,或者查USB数据线对地阻值(阻值应该在5.6百之间,阻值太小有短路,太大有开路),来排除是否南桥本身问题。试试看

网友:
就是1.5V没出来就会南桥发烫

网友:
问题解决了麻烦楼主说下!!谢谢

网友:
查看南桥附近的电路